[ZLG-ARM] 请教周工关于MagicARM中74LVC245问题

楼主(2008-11-18):
我搜集了一些资料,看过后理解还不是很深刻,向周工请教几个问题:
1.74HC245和74LVC245应该都可以实现5V转3.3V,这时供电3.3V便可,是不是这样?
2.74HC245和74LVC245能否实现3.3V转5V?这时供电是3.3V还是5V?
3.这两种器件的输出是不是都与供电电压接近?74LS器件的输出是否也与供电电压接近?
4.MagicARM实验箱上配带的原理图中74LVC245没有连电源和地,是不是省略了,实际是必须连接的对吧?

网友A:
RE:jlsong1983

您好!

74LVC245可以作5V转3.3V,供电3.3V;(引脚耐压5V)
而74HC245作电平转换就不太合适了,它只适合做总线驱动。
如果真要做总线电平转换,可以看一看74LVC4245,两端口是独立供电的,使用更安全、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