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关于UCOS 里寄存器保存的问题

楼主(2008-12-03):
STMFD   SP!, {R0-R3, R12, LR}     任务切换的时候通过软中断保存这些数据,但是如果切换的时候我还用到了R4,R5...,而在别一个任务中把这些值改了,那么切换回来的时候,这个任务不是要出现问题了》??

网友A:
RE:

    你好, 我在IRQ中断处理部分看到了你说的这段代码(Handler里),之所以没保存其它寄存器,是因为在后面的代码中,我们并没有操作其它寄存器。不知道你说的和我看到的是否是同一个地方,如果有问题,我们再继续交流。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软件中断
SoftwareInterrupt
        LDR     SP, StackSvc            ; 重新设置堆栈指针
        STMFD   SP!, {R0-R3, R12, LR}
        MOV     R1, SP                  ; R1指向参数存储位置

        MRS     R3, SPSR
        TST     R3, #T_bit              ; 中断前是否是Thumb状态
        LDRNEH  R0, [LR,#-2]            ; 是: 取得Thumb状态SWI号
        BICNE   R0, R0, #0xff00
        LDREQ   R0, [LR,#-4]            ; 否: 取得arm状态SWI号
        BICEQ   R0, R0, #0xFF000000
                                        ; r0 = SWI号,R1指向参数存储位置
        CMP     R0, #1
        LDRLO   PC, =OSIntCtxSw
        LDREQ   PC, =__OSStartHighRdy   ; SWI 0x01为第一次任务切换

        BL      SWI_Exception

        LDMFD   SP!, {R0-R3, R12, PC}^

任务切换是模似一次软中断,在这个程序里保存了R0-R3, R12, PC,而任务是自己写的,应该有的任务也会用到R4,R5,R6等其它寄存器。

才入门,如果问得太基础了,请不要见笑:)

网友B:
在OSIntCtxSw()中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