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COS时间片设多少合适?

楼主(2008-12-04):
LPC2300跑,主频60MHz,最大可以多大?

网友A:
不用太快,一般100到200之间,设100吧

网友B:
时间片设1ms也可以

  时间片设1ms也可以,关键取决于实际应用

网友C:
RE:

    确实,应该更具你实际应用而定。 如果时间片太小,那么系统资源会过多的消耗在任务切换上,效率就下降了。

网友D:
一般来讲,CPU的实际负荷并不会很大。

如何你的系统许多实际任务都交给中断,
Task中没有过多的计算的话,时间片可以适当放小一点,任务切换会流畅一些。

网友E:
我还以为是什么哪!

楼主说清楚点,用专业一点的话说这个叫系统节拍。μCOS是不支持时间片调度的,听到你说时间片我是马上进来还以为μCOS的新版本增加了时间片的调度那!现在的操作系统一般都支持优先级和时间片两种调度法的,比如FreeRTOS、Nucleuse PLUS等。当优先级相同的时候就执行时间片的调度,不同的时候就是优先级调度。系统节拍不适合太高,否则系统的工作效率就会低了。Windows系统的时钟节拍才是18.2Hz,我使用μCOS一般都是设的30Hz。

网友F:
lz的提法确实不妥,用“系统节拍”或tick比较合适

tick的设置主要看两方面:

1、CPU占用率

只要以tick处理的最坏情况的CPU占用率+任务所需CPU占用率 < 100%即可,当然最好留一定的安全余量。

2、实际应用需要

tick的作用其实就是操作系统的软件定时器/计时器,主要用于“时间片调度(time-slice)”,“任务阻塞超时(timeout)”,“延时(delay)”等等。延时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任务阻塞超时”。当然ucos是不支持时间片调度的。那么,tick的设置就取决于你的应用程序中的 timeout 和/或 delay 的最小粒度,如果应用程序不使用 timeout 和 delay,可以干脆去掉tick处理,还能节省一些代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