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周工

楼主(2008-12-04):
当用ads调试时,进入很多嵌套子程序,走到一个子程序后,如何知道它是从那进入的这里,既是到这里的路径。
                     谢谢了

网友A:
看R14寄存器,保存有返回地址

网友B:
RE:

     楼上说的没错, 可以看LR,最好是在汇编下,LR被修改前看。
另外你还可以在可能料用该函数的函数里设置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