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周工:ZY270在vs2005的C#下怎么弄才行?

楼主(2008-12-04):
2005的C++下可以用了,但是C#不行,C#的智能设备下只有smartphone和pocketPC和wince5.0。没有zy270,但是C++下有ZY270

网友A:
貌似C#平台是平台无关,目标文件可以到处用。

说错请拍砖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ZY270 是什么?

C++ 和 C# 2者的模式不一样,所以不一样,当然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网友C:
在定制内核时,加入.net compact framework 2.0特性即可.

楼主:
可是周工bsp下没有2.0怎么办呢?

楼主:
再顶:

我接上设备在电脑上装.net compact framework 2.0,同时也装到设备上去了,调试时可以运行C#的程序,但是重启就不能运行了,提示如下:
  [找不到“aaa”(或其它某一个组件),请确认路径和文件名正确并且所需要的库全部可用。]
   aaa是我的应用程序名,请问周工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谢谢周工,昨天我打了补丁了,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