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94HBD/00的应用问题咨询?

楼主(2008-12-15):
我目前项目中应用到LPC2294HBD/00,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有的板子上电的时候一直在复位,只要有这种现象通过ISP檫除后重新下载就正常了?现在找不到原因?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 我刚开始怀疑软件有BUG,但是有的板子跑的很正常的.

网友A:
RE:

    先确认一下,你的每次下载都是成功的.
    如果你并未下载成功,而排外看门狗又在工作的话,就可能这样。
    你是通过什么现象判断片子是在复位的呢?

楼主:
回复主题:LPC2294HBD/00的应用问题咨询?

谢谢楼上的解答,我是通过串口来判断片子是否在复位,因为我的程序在程序刚开始跑的时候可以打印一次信息,现在的现象就是按照看门狗复位的间隔一直打印信息,看门狗电路没有问题。麻烦大侠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2009-02-18):
回复主题:LPC2294HBD/00的应用问题咨询?

现在的情况就是有时刚下载完就可以正常运行,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又会出现这种现象,麻烦高手帮我解决一下,另请教LPC2294HBD/00兼容LPC2294HBD的软件吗?

楼主:
回复主题:LPC2294HBD/00的应用问题咨询?

我在软件中采用IAP的方式在片内FLASH中存储了一些配置数据,编译工具采用得到是ADS,请问:
在编译器里面的language Setting 里面,关于 C /C++ complier 的ATPCS 中, 要勾选 ARM/THUMB interwork 才能让IAP 指令正常工作, 否则会死机 ,我原来生成*.HEX文件的时候没有勾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