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LCP2132设计步进细分驱动器的想法

楼主(2008-12-16):
(无正文)

网友A:
步进细分没必要采样瞬间电流

楼主:
xwj

我最近看了些资料,书上讲每步的电流不都需要比较吗?

假如输入脉冲频率位25KHZ,就只有40US进行处理,每个采样值估计的要3us,每通道采样3个电流值,就要10us,两个通道就要20us,怎么处理呀!?

xwj说步进细分没必要采样瞬间电流,那怎么处理呀,能详细点吗?

楼主:
驱动部分原理图及软件思路

本来是做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这里只画了A相的原理图
途中的portULA,portDLa,portURA,portDRA是LPC2132的IO口,PWMA是LPC2132的PWM输出,ENA也直接连接到LPC2132的IO口,IA处为A相电流的反馈,想用TLC274放大后接到LPC2132的ADC口。

系统上电后,将portULA,portDLa,portURA,portDRA置成低电平,ENA置成高电平,进行必要的初始化,将portULA,portDRA置成高电平,启动PWMA输出,则A相线圈得电,通过不断采集A相电流的反馈控制PWMA的占空比来控制A相电流,同理在驱动器接收的脉冲信号运行过程中也是进行类似运算。

我计划是PWMA输出的频率固定为50KHZ,在运行过程中,通过不断采样反馈电流来控制A相电流,但问题是当脉冲输入频率达到30KHZ时,只有33US来做这些事情,会有以下几个问题:

1、不知时间上是否来的及,每个AD采样的时间要3US,加入每通道采样3次,则总要花25US时间,
2、AB通道采样会有时间差,这个时间差间电流的变化会有多大
3、采样时间点怎么确定

第一次接触步进驱动,希望有经验的同志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B:
正在研究

   楼主的想法很前沿! 我也曾经用Luminary单片机做过评估,在50MHz主频、1MHz ADC的情况下,对步进电机的两个线圈的电流进行PID闭环控制,ADC中断设为最高优先级,中断函数用汇编写,发现还是比较吃力。以后有更高主频的片子出来,将试试看。

(Steven Zhou)

楼主:
准备打个样板测试下

打个样板测试下先

网友C:
/

即便来的及,CPU服务于PWM的电流采样软件开销太大,那么其他可能需要CPU连续处理的任务呢?
这种设计要么这块单片机就作为电机控制芯片,要么就减低PWM频率来兼顾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