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martArm2200外部总线无法使用

楼主(2008-12-24):
    你好,我用的SmartArm2200开发板,芯片是LPC2210。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块板无法将程序固化到片外Flash中,也无法进行片外Ram仿真。发现用2100模板进行片内Ram是可以的,如果要用外部总线控制TFT时,仿真又不行了。好像是外部总线出了什么问题,请问芯片是不是坏了?

网友A:
没有坏

我记得是需要一个什么设置,你按照说明一步一步去做就可以了。我记得是跳线是BANK0:FLASH BANK1:RAM  还要设置一个地址,你好好看看

楼主:

我已经按照要求设置了BANK0:FLASH BANK1:RAM,在AXD中也设置好了Flash地址,可下载时还是出现Flash写失败的错误提示。

楼主:
error 0xaa553201!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是什么错误?

下载时总出现error 0xaa553201!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请问这是什么错误啊?

网友B:
RE:

    你好,看看你的分散加载文件是否被修改过,或则有没有什么变量定义在了0xaa553201这个地址上。 可以通过调试器反0xaa553201存放的内容。 该地址不在外部Flash或则PSRAM的地址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