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奇怪的问题请教周公

楼主(2008-12-26):
我在LPC2478上开发开发LCD程序,整个程序是在外部RAM中跑的,地址是0xa0000000,原先在内部flash中焼写了一个开发板自带的程序,LCD程序也是跑的好好的,昨天我想把内部flash改成一个bootloader,就做了个简单的程序,就是把从串口发过来的程序,写到外部RAM中,问题就出来了,程序下载完成之后,程序是已经跑起来了,led灯闪烁、触摸屏中断控制,也都可以,就是LCD亮不起来了,我看了下LCD的对应的DMA内存地址,数据也都是写进去了的。

网友A:
RE:

    你好,先检查以下LCD接口各时钟线上的数据是否正常,看看是否被正常初始化。 LCD的初始化,一般都是有上电顺序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