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单片机是3.3V的,需要5V输入输出怎么办?

楼主(2009-01-05):
(无正文)

网友A:
电平转换。

网友B:
对于能忍受5V的arm来说

最简单的就是 串电阻加5V上拉

网友C:
电平转换

最规范的做法应该还是电平转换吧,就是有些时候会增加复杂度和成本

网友D:
转换啥呀

   直接串个471或102电阻了事,我一直这样用,没出过任何问题。

   或者串个二极管(0.2压降的),负极接5V端

网友E:
要看两个器件的参数

3.3V器件要看IO口能否忍受5V的电压,5V的器件要看Vih是否小于3.3V.如果两个条件都满足,直连即可.

网友F:
我建议

不放心的话可以试试下面这个电平转换电路,当然把5V改为3.3V就可以5V信号输入3.3V输出,需要的口少的话(1~3个)可以这么做,多的话还是建议上一片74LVC4245,两边为5V与3.3V供电的,另外现在的ARM几乎都能忍受5V输入的,所以一般情况下输入侧直接连既可,当然一般的应用直接串电阻够了...

网友G(2009-02-07):
找专门的转换芯片

安全点的话用,中间用类似于lvc164245的芯片。

网友H:
信号调理

加运放调理一下

网友I:
这个我几年前问过ZLG的工程师,直接串个电阻,没问题;

网友J:
引脚用得多的话,用电平转换芯片为佳

引脚用得多的话,用电平转换芯片为佳

网友K:
电平转换

加一个三极管做电平转换电路,
或则用光偶撒转换。

网友L:
用PNP管转换

网友M:
加电阻,简洁实用

网友N(2009-03-28):
一般是3.3V了

网友O(2014-09-24):
8#的我常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