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我的在线升级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09-01-05):
我现在在调在线升级部分,我把我的应用程序通过IAP放在8扇区中,应用程序中如果没有中断的话指针跳到8扇区的时候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如果8扇区中的程序加了中断处理的话,程序就跑不起来了,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A:
需要把异常向量表进行重映射

先把应用程序的异常向量表拷贝到内部SRAM起始地址0x4000 0000开始的64字节中;
再将MEMMAP = 0x02;(也就是异常向量表映射到内部RAM,如果发生产生中断即向SRAM中取跳转地址)
程序跳转到0x4000 0000处执行。

楼主:
谢谢zhongyb

感谢zhongyb兄台。调通了~~

网友B(2015-12-30):
请问一下你是用的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