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CAN总线 板内两片间 可不加接口芯片吗

楼主(2009-02-10):
CAN总线 板内两片间 可不加接口芯片吗?

网友A:
不加接口芯片怎么接呢?

can总线可是差分的

网友B:
很简单,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应该可以.

不过你要加个OC门.
不过成了简化的CAN或是增强的UART了.

网友D:
当然不行哦

不要接口芯片怎么会行呢,LS,物理层的协议决定了必须要哦!

网友E:
CAN和UART不同

CAN和UART不同,不能直接连接.参考CAN的规范吧.

网友F:
没试过,为什么要这样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