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MS1117出的问题

楼主(2009-02-11):
我自己做了一块小板子,LPC2138的。调试初我只焊了AMS1117-3.3这个电源,用现成的开关电源提供5V输入,板子可以正常工作;然后我又把AMS1117-5.0电源也焊上了,用现成的开关电源提供12V的电源输入,也能正常工作;接着我不用现成的开关电源供直流电了,而采用AC220V变压到AC9V(变压器功率20W)在用桥整流滤波加到AMS1117-5.0的输入端,这次板子就不工作了,我测了桥的整流滤波输出端只有6-7V,AMS1117-5.0的输出只有4V多一点,而AMS1117-3.3的输出只有2点几伏了。实在查的我头痛,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版里的朋友帮个忙。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板子用现成的开关电源供5V电时,消耗电流只有不到200mA。而变压器后面的整流滤波电路如果只加100K电阻做负载是可以有11点几伏的直流输出的。

楼主:
.

今天又查了半天,终于解决了问题,原来是桥后面的滤波电容太小了,我换了个2200uf的就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A:
楼主发上来个图之类的分享一下经验啊,这样的机会不多

楼主发上来个图之类的分享一下经验啊,这样的机会不多

网友B:
楼主貌似挺爱钻研啊

网友C(2009-04-02):
一般用经典电路就能搞定的呀

网友D:
AMS1117应用很多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