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百兆以太网能不能实现6MB/S的实际UDP通讯速度?

楼主(2009-02-18):
(无正文)

楼主:
如果能,用那款ARM比较合适,LPC2368可以吗?

网友A:
re

如果整个传输路径都能保证带宽,6MB没问题。我以前测试的时候是9M出个头。
如果带宽不够,有可能丢包或者其他。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你的处理器能搞定这个数据流量。尤其是算那些个CRC。
仅仅是转发数据的话,DMA多的处理器能占一些便宜。

网友B:
看你是什么应用了

网络负担不大的话可以实现

网友C:
弱弱地问一下:什么情况下算负担重?

楼主:
请问ZKR怎么实现9M的速度的?

我用2368只做到了3M多,祯大小为1536字节。

网友D:
LPC2368就那个性能了

关键就在于CPU性能和避免总线竞争(抢内部总线、抢DMA)

网友E:
TCP/IP对CPU要求比较高

我们用400M的CPU,128M DDR2,速度才达到20字节/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