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外部中断的请教

楼主(2009-02-18):
将LPC2131的"外部中断唤醒掉电的CPU,但不产生中断"的例程如下修改.
程序运行后不产生中断,请问是什么原因.

int main (void)
{    PINSEL0 = 0x00000000;                // 管脚连接GPIO
    PINSEL1 = 0x00000001;                // P0.16连接EINT0
    IO0DIR  = BEEP;                        // 设置BEEP控制口为输出,其余输入

//    EXTWAKE = 0x01;                        // 外部中断0唤醒芯片

    EXTMODE = 0x01;            //下降沿
    EXTPOLAR = 0x00;

    EXTINT  = 0x01;                        // 清除EINT0中断标志

    IO0SET = BEEP;

    while (1)
    {
        while ((EXTINT & 0x01) != 0);    //等按键按下

        if ((IO0SET & BEEP) == 0) IO0SET = BEEP;
            else IO0CLR = BEEP;
        EXTINT         = 0x01;    // 清除EINT0中断标志
    }

    return (0);
}

网友A:
没有开总中断允许。

网友B(2009-08-04):
不需要总中断允许,并不产生中断

网友C:
看万能中断模板,极度抽象,涉及到所有外部中断处理细节,照着做,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

http://www.armecos.com/article/index.asp?typeyy=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