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如何在C程序里插入NOP指令

楼主(2009-02-18):
如题.调试用ADS1.2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插入方式:
__asm  //是两个下划线
{
nop;
}

网友A:
用volatile声明一个变量

用volatile声明一个变量,然后随便赋值能不能有相同的效果?

楼主:
感谢楼上

之前一直用8位的汇编,现在正学习ARM,很多不明白。谢谢

网友B:
C51 有个头文件可以

有个叫INTRINS.H的头文件,包含了之后
可以使用函数来实现:

_nop_();

网友A:
那是C51中的,ARM编译器可不同

那是C51中的,ARM编译器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