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M3 8962开发板 CAN例程问题

楼主(2009-02-19):
M3 8962开发板 CAN例程是否有错啊?
在波特率设定那里,例程中对系统时钟设定是使用了PLL的,后面CAN波特率设定的选项是6M(因为晶振是6M)。
但是从周立功网站上下载了CAN波特率的技术说明,上面又说LM3S2000系列、LM3S8000系列CPU的CAN模块时钟为:使用PLL时固定为8M,不使用PLL时则与外接的晶振频率相同。
到底是例程错了,还是说明错了。
因为关系到传输的可靠性,想知道明确的值。

网友A(2009-04-09):
实践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要敢于尝试

网友C:
#define FCAN FCAN8M

应该是8M

周工的CAN例程
一直开接收好像要出错

要发生SSI0 Rx and Tx中断

网友D:
波特率确实不好设定

按照带的书上所说,很难设定好波特率,当时还打了电话咨询了,技术支持也没说清楚,好像CAN的通讯波特率与PLL无关,仅和外部接的晶振有关,后来还是用示波器监视CAN的波形,慢慢调整才设定好波特率。

而且8962中的CAN功能模块中,检测总线断开的标志根本不起作用。反正感觉不是很好用

网友E:
这跟ADC模块的时钟有些类似

ADC模块的输入时钟:若启用PLL则固定为16MHz,若不使用PLL则等于晶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