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那些芯片有只读的唯一的ID号?

楼主(2009-02-25):
根据芯片的唯一ID,把它读出来,在上位机用软件生成一个序列号,然后写入,就是唯一的产品密匙了。

就像某些软件要根据硬盘序列号,经某一算法生成产品序列号....

单片机/ARM有唯一只可读的ID就好了!!!

网友A:
stm32有

MAXIM 的也有非常多。

网友B:
写程序的时候可以在某些区域写入不同数据啊

写程序的时候可以在某些区域写入不同数据啊

楼主:
如果整个芯片复制,写什么数据也没用呀

网友C:
stm32,ds18b20等系列

网友D:
at45db161D etc.

网友E:
STM32有唯一ID

    新产品准备用STM32

    要做到别人即使**了,也不能修改Hex文件。当然,在不需要唯一序号来识别产品的场合,没必要修改Hex文件。

网友F:
其实有这种方式加密的对你的生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为什么呢?
首先你不可能事先知道所有芯片的ID号,这样就给验证的时候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判读这个ID是否是你需要的ID。
再者,这个ID别人也是可以读出来的。有点经验的人可以搞定。
所以即使有一种唯一ID,对加密来说也是没有太大的帮助。

网友G:
楼上显然没用过

网友F:
确实没有这样用过

保证容易生产的情况下,真不好用,楼上有什么经验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C:
不好用?你不会用而已!

网友H(2009-03-30):
是呀,就是没有

我原以为读取LPC214x的ID,后来才知道是每个型号有个ID。
就是说同种型号都是一样,这样别人很容易做到.
这个功能对于加密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I:
用我的手持机烧录stm32F,可以根据ID自动修改hex文件。

不久将支持用户自定修改方法。

结合一些加密算法,**者即使**得到某一个芯片的代码。由于不知道烧录时的算法和密钥,无法用这个代码生产。

除非进行反编译,反向分析......而这个成本很高。
还可结合hotpower的迷踪**,和某些陷阱,让**者开始以为**成功,用到产品上问题不断。

有点感叹,现在MCU怎么那么容易**。MCU厂商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努力呀,我都想改行了。

网友J:
唯一密钥

有一些加密芯片是这么干的,有的加算法的唯一密钥。

网友K:
有那个功能有什么用呢?

网友K:
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L(2010-04-14):
我们已经利用芯片唯一ID号开发了一种新型加密算法!
具有6层隐形密码保护
解密者永远无法得逞!

网友M:
楼上的能不能提供点思路啊

网友N:
我们已经利用芯片唯一ID号开发了一种新型加密算法!
具有6层隐形密码保护
解密者永远无法得逞!
引用 网友L:
你也太牛了吧

网友O(2011-02-24):
:)顶起 最近想 做 但是没 思路 在 寻找中

网友P:
有唯一的ID的芯片不多

网友Q:
很少这个!

网友Q:
没有自己的唯一的ID

网友R(2012-05-10):
我们有超强保护算法, 经过计算加密后的代码使用自有的ISP下载

网友S(2014-02-19):
能推荐几款唯一ID号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