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7系列是不是无法支持linux和winCE?

楼主(2009-03-11):
NXP的ARM7都没有MMN单元,LPC23XX也没有外部总线,是不是不支持Linux?哪位高手给个答案,另外,能否支持ucLinux??

网友A:
当然了,运行这两个OS不光需要速度,还要MMU滴

当然了,运行这两个OS不光需要速度,还要MMU滴

网友B:
需要MMU/CACHE支持

一般来说,Linux和Wince操作系统需要MMU支持,ARM7的处理器,一般都是ARM7TDMI核心的,不带MMU,所以无法运行这两个操作系统。
ARM720T内核是有MMU/CACHE的,与ARM7TDMI相比,多了这两个部件,所以可以支持Linux等,可以参考一下SEP4020处理器。
UCLinux是不需要MMU的,一般的ARM7处理器是可以跑的,不过好像最新的Linux内核已经统一了uCLinux,据说可以在没有MMU的CPU上跑。
建议初学者不妨选用ARM720T的处理器,即可以跑Linux,结构上也简单。

网友C:
听说Linux2.6消除了没有MM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