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带有LCD控制器的ARM是否可以直接驱动TFT?

楼主(2009-03-19):
最近想做TFTLCD,LED背光,16位RGB 565。想选s3c2410或LPC2478
但是有很多不懂?看手册感觉LPC2478可以驱动TFT;
是否意味着其管脚可以直接接TFT屏引出的扁平电线就可以了?
之间是否还需要其他芯片?

网友A:
一般直接接TFT屏引出的扁平电线就可以

楼主:
那么如果是320*240的

用LPC2478显示动态图片是否会刷新慢?它是72M的吧?

网友B:
多快的速度?

一秒一帧还是多少?
当然2410强了,强的还不是一点半点。
芯片集成的是LCD控制器,而LCD屏一般都带了LCD驱动器。驱动器和控制器一般通过RGB等信号线连接即可。2410都用N年,驱LCD就是最普通的应用了。

网友C:
推荐使用S3C2410

网友D:
RE:

320x240的分辨率LPC2400上的LCD控制器还是可以应付的。 如果你的液晶连接线不是很长,是可以直接连接到LCD控制器对应引脚上的,如果距离很远那么建议加上245和相应的匹配电阻。

网友E:
匹配电阻怎么加加多大

网友F(2009-05-14):
可以直接驱动RGB接口的TFT LCD

可以直接驱动RGB接口的TFT LCD,CPU接口的LCD,可以挂接到总线

网友F:
如果你对点阵要求不高,用176X220的,跑视频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