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03的可靠性如何?

楼主(2009-03-24):
有谁在工控中使用?RTC的功耗到底有几毫安?

网友A:
大佬

几mA?几十个uA都太大了.内带的RTC,相对于8563这类专用的RTC芯片大太多了,一般都不用.

网友B:
应该还行吧?

应该还行吧?不过在工控中使用资源是不是少了点

网友C:
可靠性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