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212启动故障

楼主(2009-03-24):
目前有一项目,正在测试评审中
故障现象:
    用LPC2212做了4块样板做功能测试,发现LPC2212有上电不启动的现象,此时reset引脚复位(外部有看门狗电路)也无法启动。

处理:
    用热风枪对LPC2212加热几秒钟,手感芯片表面微热,此时重上电,启动ok!

注:
1、4块测试板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2、LPC2212为商业级
3、测试环境10~20摄氏度

问:什么原因?有同学碰到过吗?

网友A:
估计你的板子有虚焊的地方吧?

估计你的板子有虚焊的地方吧?你用热风吹吹,某些地方也许会因温度的影响而变化,导致时通时不通

楼主:
问题找到

EINT1浮空了,导致复位时进入isp模式。

网友B:
好像比较奇怪的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