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keil mdk3.4 的选项问题

楼主(2009-03-25):
keil mdk3.4 中,2个选项是什么意思?不选编译的文件大许多!

楼主:
keil mdk3.4 的选项问题图片

网友A:
KEIL MDK3.4选项说明

  Code Generation
  Select ARM-Mode or Thumb-Mode for the application.
  Use Cross-Module Optimization enables the linker feedback file that allows further code optimizations.
Select usage for the Floating Point Co-processor on devices that have a Vector Floating Point (VFP) co-processor:
not used:
code generated does not use any VFP instructions (Compiler switch: none, Assembler switch: none)
library calls:
compiler generates library calls that use VFP instructions (generates typically the smallest code and should be used when Thumb mode is selected) (Compiler switch: --fpu=softvfp+vfpv2, Assembler switch: --fpu=vfpv2)
in-line (strict ANSI):
compiler mostly uses the VFP unit with in-line code (generates fast code that conforms to the ANSI standard).  (Compiler switch: --fpu=vfpu2, Assembler switch: --fpu=vfpv2)
in-line (fast):
 compiler uses for all VFP instructions in-line code (error checking does not always conform to the ANSI standard). (Compiler switch: --fpu=vfpv2 --fpmode=fast, Assembler switch: --fpu=vfpv2)

Use MicroLIB
to change the C run-time library set for smallest code application code. MicroLIB is not fully ANSI compatible but sufficient for most small embedded applications.
可以查看一下帮助文件中的说明

网友B:
建议不要选择微库,那样会出现很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