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 ADS1.2 使用

楼主(2009-03-26):
ads1, se, ce, ic, ST
各位,我是第一次接触 ADS1.2这个软件 !在网上下载了一个,现在安装上出现问题,无法正常使用!! Install Licenses 这块 要如何设置呢??Browse 什么呢??  谢谢!!

网友A:
现在网上下载的都有一个crack文件夹,一版license一版都再这

现在网上下载的都有一个crack文件夹,一版license一版都再这

网友B:
推荐你用MK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