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mart2200配套的GPRS模块供电问题,急,谢谢先

楼主(2009-03-28):
    请问下各位大哥smart2200配套的GPRS模块供电是多少V,电流多少?对电源有什么特殊要求没(因为涉及高频,不是太清楚)?谢谢。各位帮帮忙,急啊。

网友A:
一般是5v,这部分和高频基本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B:
GPRS模块工作时需要的电流比较大

GPRS模块工作时需要的电流比较大,需要在电源入口附近放置大电容,另外电源的容量要适当大

网友C:
一般在4V左右

上下可以波动一点.瞬间电流可以达到2A,因此电源放电能力要能跟上.

楼主:
已经解决

已经解决 谢谢楼上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