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 LCD 地址 操作问题

楼主(2009-03-28):
   按照ARM基础教材提供的总线方式连接液晶,通过A1控制LCD的数据/命令口,操作地址分别为0x82400000 和0x82400002。
   但是通过ADS调试时,观察0x82400000 和0x82400002这两个地址的数据在同时变化。比如对0x82400002写入数据0x47 ,0x82400000地址的数据也变成0x47了,并且其它地址的数据也在同时变化(见图),这样LCD没有办法工作。确定LPC22XX的总线配置没有问题,请教一下原因?

网友A:
用ADS,没有操作系统吧?

楼主:
使用了UCOS-II操作系统

使用了UCOS-II操作系统,这个与操作系统有关系?

网友B:
linux下的这个和你那个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