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强烈推荐大家使用realview mdk进行ARM裸机开发!

楼主(2009-03-28):
因为ADS已经不再进行升级和技术支持。而MDK是新出的,是KEIL公司的。相信大家对KEIL C51的开发环境一定很熟悉。
而MDK就是和KEIL一样的环境。因此强烈推荐

网友A:
MDK是借用了KEIL UVISION的IDE

MDK是借用了KEIL UVISION的IDE,其实没这必要。如果习惯了ADS1.2,也差不多
ADS1.2虽然是老版本,但是经过长时间检验,灵活等等,还是很受欢迎的

网友B:
就是介绍的资料太少了

我用的是Lpc214x, 可是好些东西不清楚,不知哪里有启动代码和设置方面的资料.

网友C:
楼主说的我用

但是我看好的不是keil的环境,而是 rv的编译器。

网友D:
Re 3#

直接在Linker --entry 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问题1)。

Keil用的简化版的RVCT,很多RVCT的参数可以直接搬过来,尽管可能命令行没有提示,但是参数实际上是存在的。可以参考文档。

至于问题2,如果对于CRTL没有需要,就不要用BX __main这样去启动CRTL的初始化,直接用Main或者什么函数代替main就完事儿了。
如果就是跳过搬运,印象中是__rt_enter吧。Keil MDK用的库还是RVCT的,都是一个套路,直接看RVCT3的手册,多少都有用。
别的方法也有,裁减运行库,就是更麻烦一些,浮点和除零出错的时候可能会更麻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