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inux网络连接常见问题诊断

楼主(2009-04-06):
即使按照Linux系统的操作说明书一步步的对网络进行设置,仍然有可能出现无法顺利联网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网络配置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当网络出现问题时,有时候经验可能比技术更加有用。Linux操作系统无法上网的原因有很多种。笔者这里就列举一些常见的网络故障以及解决措施,帮助Linux系统管理员迅速定位网络错误并及时恢复网络正常运行。

  第一招:利用Ipconfig命令判断网卡基本配置。

  当操作系统无法正常上网时,Linux系统管理员首选要做的就是要检查网卡当前的配置是否准确。利用Ipconfig命令可以帮助系统管理员确认网卡的当面配置。如下图是IPconfig命令显示结果的部份截图。那么该如何判断这个显示结果是否正常呢?笔者提一些思路供大家参看。

  1、如果企业采取的是动态分配IP地址的话,那么管理员首先要判断这台Liunxu主机有没有从DHCP服务器那边获得IP地址。这主要看网卡当前的IP地址是否与DHCP服务器规划的IP网段相同。如果Linux主机不能够连接到DHCP服务器或者不能够从它那里获得IP地址(如DHCP服务器地址已经使用完了),则这里显示的IP地址往往为0.0.0.0.若出现这种情况,则系统管理员就需要检查这台网卡与DHCP服务器之间的连接了。或者查询一下DHCP服务器IP地址池的使用情况。

  2、判断当前的网路参数设置是否准确。通常情况下,如果采用的是自动分配IP地址的话,那么这个地址只要取得了,一般不会错误。如果有错的话,那么是整个局域网内的主机都将无法上网。但是如果是手工配置IP地址的话,则很有可能配置错误。为此如果如果是自动分配IP地址的话,则只需要检查是否从DHCP服务器那边获取了网络参数即可。但是如果是手工分配的话,则还需要判断这些参数是否准确。主要是检查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DNS配置这四个参数。这是最容易出现错误地方。特别是IP地址,它要注意是否跟当前的其他主机IP地址有冲突;还需要注意是否在规定的网段内,等等。

  3、另外,有时候管理员运气会比较备,可能会遇到网卡没有正常启动的情况(如遇到没有正确安装网卡驱动或者网卡被暂时停用)。此时网络管理员往往需要手工重新启动网卡。若需要手工重新启动网卡,就需要采用/etc/rc.d/init.d/network restart这条命令来启动。这条命令是告诉Linux系统重新启动所有的网络接口。这条命令运行完毕以后,再次执行Ifconfig命令,来看看网卡是否正常启动。如果依旧无法启动的话,那么Linux系统管理员就需要考虑一下是否是网卡或者主版的硬件故障问题。可以重新插拔一下网卡或者换一张网卡试试。

  另外对这两个命令还需要说明两点。一是ifconfig命令的作用跟Windows下面的命令作作用类似,但是用法略有不同。在Windows系统下,ifconifg命令有一个ALL选项,它表示显示详细的IP配置信息。在使用这个命令的时候,如果不带上参数,则只显示IP地址、子网掩码等信息,但是如果带上这个参数的话,则同时还会显示DNS等信息。这在使用过程中需要特别的留心。而在Linux下,这个命令没有这个参数,直接显示详细的IP配置信息。二是网卡重新启动的命令需要有一定的权限,如root权限等等。否则的话,会被系统拒绝。

网友A:
这个板块资料还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