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PI驱动74HC595的设置

楼主(2009-04-06):
按照74HC595的PDF,应该是在上升延输入数据,则LPC21XX的SPI口的模式设置,应该是:CPOL=0, CPHA=0 。但ZLG的例程上为何CPOL=1, CPHA=0 ?请问第1中是否正确?

网友A:
路过,不清楚。还没有弄到SPI

网友B:
我也帮你顶一个

网友C:
比较抽象啊

网友D:
用这个没问题

        uint8 SPIInit(uint8 Fdiv)
{

    SPI_PIN_CONFIG();
    INIT_EXT();

    S0SPCCR = Fdiv & 0xfe;                        // 分频值
    S0SPCR  = (0 << 3) |                        // CPHA = 0, 数据在SCK 的第一个时钟沿采样
                  (0 << 4) |                        // CPOL = 1, SCK 为低有效
                  (1 << 5) |                        // MSTR = 1, SPI 处于主模式
                  (0 << 6) |                        // LSBF = 0, SPI 数据传输MSB (位7)在先
                  (0 << 7) ;                         // SPIE = 0, SPI 中断被禁止

    SPISem = OSSemCreate(1);                    // 用于互斥访问SPI总线
    if (SPISem != NULL)
    {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

网友E(2009-05-11):
就像单片机那样搞?

网友F:
没有搞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