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inux下shell的工作原理-3

楼主(2009-04-06):
 2. 引号
  在shell中引号分为三种:单引号,双引号和反引号。
  * 单引号 ‘
  由单引号括起来的字符都作为普通字符出现。特殊字符用单引号括起来以后,也会失去原有意义,而只作为普通字符解释。例如:
  $ string=’$PATH’
  $ echo $string
  $PATH
  $
  可见$保持了其本身的含义,作为普通字符出现。
  * 双引号 “
  由双引号括起来的字符,除$、、’、和”这几个字符仍是特殊字符并保留其特殊功能外,其余字符仍作为普通字符对待。对于$来说,就是用其后指定的变量的值来代替这个变量和$;对于而言,是转义字符,它告诉shell不要对其后面的那个字符进行特殊处理,只当作普通字符即可。可以想见,在双引号中需要在前面加上的只有四个字符$,,’和”本身。而对”号,若其前面没有加,则Shell会将它同前一个”号匹配。
  例如,我们假定PATH的值为.:/usr/bin:/bin,输入如下命令:
  $ TestString=”$PATH”$PATH”
  $ echo $TestString
  .:/usr/bin:/ bin”$PATH
  $
  读者可以自己试一下在第二个双引号之前不加会产生什么结果。

  * 反引号 `
  反引号(`)这个字符所对应的键一般位于键盘的左上角,不要将其同单引号(’)混淆。反引号括起来的字符串被shell解释为命令行,在执行时,shell首先执行该命令行,并以它的标准输出结果取代整个反引号(包括两个反引号)部分。例如:
  $ pwd
  /home/xyz
  $ string=”current directory is `pwd`”
  $ echo $string
  current directour is /home/xyz
  $
  shell执行echo命令时,首先执行`pwd`中的命令pwd,并将输出结果/home/xyz取代`pwd`这部分,最后输出替换后的整个结果。
  利用反引号的这种功能可以进行命令置换,即把反引号括起来的执行结果赋值给指定变量。例如:
  $ today=`date`
  $ echo Today is $today
  Today is Mon Apr 15 16:20:13 CST 1999
  $
  反引号还可以嵌套使用。但需注意,嵌套使用时内层的反引号必须用反斜线()将其转义。例如:
  $ abc=`echo The number of users is `who| wc-l``
  $ echo $abc
  The number of users is 5
  $
  在反引号之间的命令行中也可以使用shell的特殊字符。Shell为得到``中命令的结果,它实际上要去执行``中指定的命令。执行时,命令中的特殊字符,如$,”,?等又将具有特殊含义,并且``所包含的可以是任何一个合法的Shell命令,如:
  $ ls
  note readme.txt Notice Unix.dir
  $ TestString=”`echo $HOME ` ` ls [nN]*`”
  $ echo $TestString
  /home/yxz note Notice
  $
  其他情况,读者可自行试之。
  1. 注释符
  在shell编程中经常要对某些正文行进行注释,以增加程序的可读性。在Shell中以字符“#”开头的正文行表示注释行。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字符如:用于输入/输出重定向与管道的、 >和|;执行后台命令的&;命令执行操作符&&和||及表示命令组的{}将在下面各小节中加以介绍。
   标准输入/输出和重定向
  1. 标准输入与输出
  我们知道,执行一个shell命令行时通常会自动打开三个标准文件,即标准输入文件(stdin),通常对应终端的键盘;标准输出文件(stdout)和标准错误输出文件(stderr),这两个文件都对应终端的屏幕。进程将从标准输入文件中得到输入数据,将正常输出数据输出到标准输出文件,而将错误信息送到标准错误文件中。
  我们以cat命令为例,cat命令的功能是从命令行给出的文件中读取数据,并将这些数据直接送到标准输出。若使用如下命令:
  $ cat config
  将会把文件config的内容依次显示到屏幕上。但是,如果cat的命令行中没有参数,它就会从标准输入中读取数据,并将其送到标准输出。例如:
  $ cat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Bye
  Bye

  $
  用户输入的每一行都立刻被cat命令输出到屏幕上。
  另一个例子,命令sort按行读入文件正文(当命令行中没有给出文件名时,表示从标准输入读入),将其排序,并将结果送到标准输出。下面的例子是从标准输入读入一个采购单,并将其排序。
  $ sort
  bananas
  carrots
  apples

  apples
  bananas
  carrots
  $
  这时我们在屏幕上得到了已排序的采购单。
  直接使用标准输入/输出文件存在以下问题:
  输入数据从终端输入时,用户费了半天劲输入的数据只能用一次。下次再想用这些数据时就得重新输入。而且在终端上输入时,若输入有误修改起来不是很方便。
  输出到终端屏幕上的信息只能看不能动。我们无法对此输出作更多处理,如将输出作为另一命令的输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等。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Linux系统为输入、输出的传送引入了另外两种机制,即输入/输出重定向和管道。

网友A:
写得很好,很实用

网友B:
多谢转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