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同时安装两个版本KEIL分不会有影响

楼主(2009-04-08):
原来的项目是在老版本KEIL上做的,在新版本KEIL上编译通不过,必须进行代码改动,项目比较多,不想改,想再做新项目用新版本,请问能不能同时安装两个版本KEIL,打开项目时,怎么区分打开的是新新版还是老板,比如 KEIL 3.23 和KEIL3.24.

网友A:
先运行keil,再去打开project。

网友B:
没问题,我装过3个,拖出3个快捷方式放到桌面

后面的步骤和2楼一样。

网友C:
只用C51或者只用ARM就没问题

如果两者都用,又经常换来换去的话,打开另一种就会弹出"Tools.ini错误"之类的提示,但不影响编译。只是每次都要多点一下,有点烦:-)

老x以前就很疑惑,后来把ARM和C51的装一起,就没提示了。
原来Keil的Tools.ini里的配置是可以共存很多种编译器而互不影响的,而我老喜欢换个目录装,结果就是这次打开的目录下的Tools.ini和上次的不一致,文件路径、设置什么的当然也不一致了:-)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不是问题,可以不理会。

至于同时安装很多个版本KEIL,安装在不同路径下是没影响的,老x的硬盘下就有很多个Keil的版本,重装了系统也不用重装Keil就可使用的。

网友D:
你说的两个版本是指的是keil v3和v4呢?

还是指的C51和ARM呢?
C51和ARM其实也无妨。安装完一个之后,将其改名,51就改为你认为是51的标识,然后在不同目录安装ARM,安装完后可以不改名。
但你每次打开相关项目时,必须先打开软件。否则会想楼上说,出现tool.ini错误之类的东东……

网友A:
自己修改一下tools.ini文件就OK了。

网友D:
修改那个文件好像没有弄过。

至于行不行试试吧

网友E:
分别安装到不同的目录下,然后分别运行就可以

分别安装到不同的目录下,然后运行就可以了。打开的时候需要选择对应的工程文件,打开就时

网友F:
嗯,就是那么回事。不过一般想跑51还想跑ARM的人少啊

网友G:
跑51和ARM的人大有人在啊

网友F:
其实是一样的啦

楼主:
关键是KEIL不同版本文件配置文件不一样

关键是KEIL不同版本文件配置文件不一样,以前做的老项目不想再变了。看了上面说的,我总是结是:安装多个是可以的,但是只能先打开KEIL,再找开指定项目,如果双击项目,就不知道关联到哪个KEIL上了。

网友H(2009-05-11):
没有问题的

网友I:
没有问题的啦

网友J:
没有问题

多装几个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要注意:
1, 装在不同目录下
2, 双击工程文件.uv2时应该是用最后安装的keil打开的, 这应该是由于tools.ini文件决定的
3, 要想用指定版本的keil打开项目, 要先到指定目录下打开uvision3, 然后再打开项目. 当然, 最好是在桌面给不同版本的keil建立不同的快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