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NXP的LPC21XX芯片速度问题

楼主(2009-04-08):
NXP的LPC21XX芯片速度问题

手册上说具有存储器加速模块,可以很好的解决FLASH读取速度低进而影响整个系统的性能,如果实际测试的话,怎么处理?

网友A:
这个不了解,看看datasheet吧

网友B:
一般的速度就能满足CPU的需求啊

网友C:
不够详细

网友D:
关于LPC21XX的内存加速模块

内存加速模块(MAM)主要用来提高代码在内部FLASH里的执行速度(最高可达60MHz),进而提高系统性能. 在user manual里有详细的描述, 相关的寄存器为MAMCR和MAMTIM, 你可以查看这2个寄存器的描述, 可以通过修改这2个寄存器来测试你的代码运行在内部FLASH里的实际速度.当然, 若你代码运行在内部RAM里, 是不受影响的.

网友E:
zlg的启动代码里面默认的已经打开了

你关闭再测试下,跑个流水灯很容易看到效果的,或者你加个OS就可以利用里面时间函数来计算精确时间了

网友F:
按照 "土匪"的办法试了,也找刀书上在哪写得了

按照 "土匪"的办法试了,也找刀书上在哪写得了,效果很明显

网友G(2009-05-14):
很乱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