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3132 程序下载请教!1

楼主(2009-04-10):
LPC2132 JTAG调试程序正常,但断电后程序不能运行!最初怀疑芯片坏了,但换了块,还是那样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可能是你的地址没有设置对

网友A:
一般要设置起始地址

楼主:
起始地址

我设的是AUTO FLASH ,我的其他设备电路是一样的,设置也一样都没问题,

网友B:
那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