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D CRC错误

楼主(2009-04-14):
我用的是LPC2368,在对SD卡进行block写的过程中总是出现DATA_CRC 错误,请问一般情况下出现data_CRC错误是什么原因阿!我用的是从网站上下载的KEIL公司的LPC23XX系列MCI模块例程!

网友A:
你用什么模式?SD还是SPI?

网友A:
要是 SPI的话就不用CRC校验……

楼主:
我用的是SD模式

我用的是SD模式,LPC2368有MCI/SD模块的!

网友B:
SD卡出现CRC错误,是卡出现错误还是你计算的CRC和卡的不对、

楼主:
SD CRC 错误

是计算的CRC和卡的不对!MCI_Data_crc_fail

网友C(2009-05-14):
针对不同的CPU,代码也会不一样的

网友D:
请用我们的光盘例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