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NAND FLASH 读Spare的问题

楼主(2009-04-16):
K9F1G08Q0M 每页有:(2K + 64)Byte 。其中64个字节的SPARE如何读取,原来小的K9F1208 有一个专用命令:50H。而K9F1G08Q0M里却没有说明,还是用50H吗?

网友A:
SPARE是什么呢?

网友B(2009-09-08):
就是每页的512~527byte,应该还是用50H吧,不过我没用过这个

网友C(2010-01-22):
回复 楼主:
据我理解,关于读写SPARE区的数据在K9F1G08Q0M 里是不需要再有其他命令的,其实只需要把地址移到SPARE区所在区就可以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据我理解,关于读写SPARE区的数据在K9F1G08Q0M 里是不需要再有其他命令的,其实只需要把地址移到SPARE区所在区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C:
不会这么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