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09-04-17):
我的程序不加看门狗的时候运行正常,加了看门狗以后,有时上电复位不正常,过好几分钟程序才开始运行,有时程序压根就不运行。
int main (void)
{
uint8 i;
       IO_init();

    Uart0Init();
    Uart1Init();
    Time0Init();
    Time1Init();
    PWM_init();

。。。。。。

Enable_WDT(27648000);//使能看门狗并设置复位参数
    IRQEnable ();
    FIQEnable ();
。。。。。。
}
/**********************************************************************************************************
    使能看门狗(并设置复位参数)
**********************************************************************************************************/
void Enable_WDT(unsigned int wdtc)
{
      WDTC = wdtc;
      WDMOD = (1 << WDEN) | (1 << WDRESET);
      Reset_WDT();//必须在此复位看门狗一次(首次实际是启动看门狗)
}

/**********************************************************************************************************
    复位看门狗(首次实际是启动看门狗)
**********************************************************************************************************/
void Reset_WDT(void)
{
    uint32 tmp;//设置暂存器以取代Enable()/Disable()函数。

      tmp = VICIntEnable;//保护,相当与Disable()函数以代替关中断
      VICIntEnable = 0;//禁止所有FIQ和IRQ中断
      WDFEED = 0xaa;
      WDFEED = 0x55;
      VICIntEnable = tmp;//恢复,相当与Enable()函数以代替开中断
}

楼主:
哪位高人帮帮我

网友A:
你的看门狗应该没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