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谁有好的dm9000的资料?

楼主(2009-04-22):
DM9000的资料实在说明不够,控制状态寄存器之间的相互关系,几乎就不描述,
太累了,各位有没有好点的资料,推荐一把!

网友A:
一般需要找代理提供相关资料和驱动源码

一般需要找代理提供相关资料和驱动源码,我们做dm9000bi是这样完成的。

楼主:
什么是背压门限寄存器?BACK PRESSURE THRESHOLD REGISTER?

对DM9000,有几个困惑的地方:

   1. BACK PRESSURE THRESHOLD REGISTER(背压门限寄存器),说是当RX SRAM低于一门限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JAM PATTERN,不知道这个JAM PATTERN到底是什么?
   2. FLOW CONTROL THRESHOLD REGISTER(流控制门限寄存器),既然已经有了背压门限寄存器,还要这个寄存器干什么?到底是有什么区别?

   3.RX/TX FLOW CONTROL REGISTER(收发流控制寄存器),跟前两者有什么关系?

   困惑的很啊!

楼主:
继续

luogs兄:

       能发我一份你得到的DM9000BI资料么?

       358969078@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B:
网上搜搜

网友C:
在本网下载不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