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20使用LM245如何控制数据总线的方向?

楼主(2009-04-29):
请教各路大侠,LPC2220使用LM245如何控制数据总线的方向?
直接使用NOE链接到245的DIR脚好像不行。

楼主:
同上

总线设备的控制信号直接来至LPC2214

楼主:
问题找到

自己顶一下:
把245的CS脚和DIR脚都挂到控制总线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