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spi与att7022通信问题

楼主(2009-05-05):
  最近,我用PIC18F45J10单片机与计量芯片ATT7022通信,用的是spi通信方式,可是总是读不到7022寄存器里正确的数据,用了PIC的硬件spi,也用了软件模拟spi,可就是不对数据,郁闷啊,spi通信时序我都设置对了,用proteus看到了正确的波形。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听你的问题好像很玄乎啊

网友B: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C:
问题不一定在SPI,而是在ATT7022B的程序初始化

ATT7022B的程序初始化比较容易忽略,你再看看资料,我当时也以为是SPI的

网友D:
用示波器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