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keil3.05环境中使用ulink调试lpc2378

楼主(2009-05-06):
我把在ADS中编译通过的程序移植到keil下想通过ulink调试程序,出现如下问题,在DEBUG选项中可以找到调试目标,但是正常设置 utilities选项后下载程序出错,FLASHI TIMEOUT。请教在keil3.05环境下使用ulink是否可以调试lpc2378.

网友A:
要写配置文件的

网友B:
能连通说明你的设备没有问题。像楼上说的,有可能要配置

楼主:
请问有现成模板吗,发一个我,谢谢。

网友C:
可以仿真

1, 检查utility选项里的烧写算法
2, DEBUG的速度不要太高, 一般可选RTCK或200kHz
3, 先用Keil安装目录下的例程(oardsMCB2300)测试一下

网友A:
没有,我是在linux下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