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想在lpc上搞个linux系统,不知道可否?

楼主(2009-05-07):
有熟悉的朋友吗?给支个招!

网友A:
楼上的提问和回答都有问题

运行Linux,需要在有MMU的ARM芯片才可以,从这个角度说LPC1xxx和LPC2xxx都是不可以的。LPC3000系列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是运行uCLinux,总线不开放的LPC2xxx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便是总线开放的LPC2000,像LPC22xx这样只支持Flash不支持SDRAM的芯片,除非是不计成本的纯理论研究,否则不会有产品化的前景。LPC24xx支持SDRAM,可以做为需要产品化的应用的一种选择。

网友B:
2.6已经不需要MMU了

LPC24XX貌似可以 没用过
有时间整一个试试,vivi就行了,uboot太大
framebuf不知道行不

网友C:
就是,现在Linux-2.6已经摆脱MMU了

网友C:
现在的技术更新的特别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