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步进电机pid闭环控制?

楼主(2009-05-10):
现有一方案,在步进电机轴上套一光电编码器作为反馈环节,由采样时间内反馈回来的脉冲数计算出实际转速,再与预期设定的转速比较的偏差e,再给pid调节。现在关键的是这个步进电机没有负载,不带动任何执行机构。
那么请问这样的pid控制的步进电机方案可行吗?如果可行,那么pid的三个参数kp,ki,kd如何调节?因为在整定pid参数时,速度没法在示波器中显示出啊。

看网上别人的:
“试凑法”设置PID参数的建议步骤:
1、把Ki与Kd设为0,不要积分与微分;
2、把Kp值从0开始慢慢增大,观察压力的反应速度是否在你的要求内;
3、当压力的反应速度达到你的要求,停止增大Kp值;
4、在该Kp值的基础上减少10%;
5、把Ki值从0开始慢慢增大;
6、当压力开始波动,停止增大Ki值;
7、在该Ki值的基础上减少10%;
8、把Kd值从0开始慢慢增大,观察压力的反应速度是否在你的要求内;

但我的是速度又怎么调节呢? 压力可以从压力表上看到啊!

跪求!!!!!!!!!!!!!!!!!!!!!!!!!!!!

网友A:
没有搞过,顶一下

楼主:
rt

楼上真实好人
谢谢顶了

网友B:
可以的

将PID的值转成电机的脉冲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C:
MiniStep-DK615

  MiniStep-DK615步进电机学习板有加减速算法, 开环控制,不需编码盘,可供参考。如果系统不需特殊的特性,如S曲线加减速、位置检查等,步进电机开环控制就好了。
  (Steven Zhou)

网友D:
步进电机的控制

步进电机的控制一般是根据细分驱动的原理控制其两相的电流
PID控制主要也就针对电流环,
编码器检测到位置误差后,给电流环一个指定,电流环跟踪指定的电流

网友E(2009-12-01):
我想问的是,如果按照楼主这种(不带负载)方式如果形成闭环回路,让电机运行在V1速度,当电机带负载的时候,不改任何条件,它还能以V1速度闭环运行吗

网友F:
你的这个还真不错,我第一次见到,有点孤陋寡闻了请见谅啊。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说一下自己的看法,不知道是否正确,反正大家互相研究嘛。
步进马达的转速控制应该是由周波数的大小而决定出的。
马达转速计算公式如下:
A、马达的步进角:θ=3600/MZr     M-定子的绕组相数。
                                 Zr-转子的磁极数。
B、马达每转的步数:Np=3600/θ    θ-马达的步进角
C、马达的转速(转数/分):N=60分×PPS/Np (60×周波数/每转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