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慎重选择!实际测试,证明Luminary ARM不是很稳定!!!

楼主(2008-12-17):
为了测试稳定性,专门写程序用来测试(每天偶尔通过以太网发数据进行通讯),结果发现:

1. ZLG8962开发板一般运行3天左右就会死机。而且这时还出现了更奇怪的问题,就是原来在FLASH最后一个1K空间保存的数据,其前16个字节被改变了!(后面写的数据还是正常的)

2. 增加了软件看门狗复位功能,同样运行到第四天复位了。而且上边的数据被改写的问题还是存在!!!

--------------------------------------------------------------------
A. 电源没有问题,在家测试,基本上没有干扰源。

B. 测试程序应该也没问题,因为就是在周工网站上的例子稍加修改,而且我还可以通过按键(进入死循环)来强制触发软件看门狗复位,这样测试了很多次都未发现上面数据被改写的问题。我分析这样触发的软件看门狗复位和真正的程序跑飞造成的看门狗复位还是不太一样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类似问题呢???

ps.还有Luminary ARM的89xx和69xx等大多系列,RTC功能基本上是个摆设,必须要保证外部电源,光电池没用,否则断电就复位时钟,天哦,不知道是怎么考虑的。

====================================================================
我手边还有一块超X科技的LM6965开发板,情况比ZLG8962更差,基本上2天就会死机。

而且从周工的电路设计上来看,ZLG8962的开发板电路设计还是考虑了很多的保护和抗干扰问题的,从电源部分的“隔离”处理和磁珠的使用、还有各个芯片附近大量使用的104p退耦电容、还有高频钽电容、自恢复保险,比我以往使用的Rabbit2000芯片电路“复杂”的多,应该说电路设计考虑的还是很周全的。但就是这样,这么频繁的复位和死机还是说明芯片本身的抗干扰和自身稳定性不是很好啊。

上次还看到有个朋友说在AD处理上芯片还有个BUG,真的问题多多哦。

片上集成网络功能是该芯片的最大亮点,真的很想使用!!!但是强烈建议周工和厂家多多反馈,不要搞那么多种眼花缭乱的芯片类型,先把基础的做好最重要!!!

期待改进ING......

网友A:
首先声明开发板并不是工控板!

    首先您的以太网软件是否稳定?第二,您具体如何测试的需要商榷,我们对使用Luminary设计的产品全部经过了测试。第三,我们有超过1000万元的可靠性测试设备作为保证,包括以太网7层链路层协议分析仪。
    与此同时我公司使用了大量的Luminary芯片设计了一系列产品,其中典型的产品有ZNE-100TL、ZNE-100SL以太网转串口模块,使用量超过10万个,还有各地几个同类的专业厂商也使用Luminary设计了一系列类似ZNE这样的产品,其次法国高斯印刷机械的无刷电机驱动器全部使用了Luminary的ARM,其它例子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因此请lg75网友不要妄下结论!

楼主:
事实胜于雄辩

您也可以到贵公司网站论坛上看看,类似的留言有没有,是不是我一个人发现的问题。

以太网我搞了将尽8年了,不谦虚地说贵公司的开发人员我也接触过,我是不是妄下结论你们自己测试一下就知道了,顺便说一句,再仔细的去检查你们的DEMO代码,包括你们ZLG库函数都有基本的数据类型溢出导致的错误,这种代码能做出来的工控产品实在不敢想象。

另外请再仔细的看看我的文字,包括那个RTC的问题,去问问你们的开发人员,他们是不是也很无奈呢,细小之处见真章,Luminary到底有没有反省一下,包括你们也应该反省反省,是不是在遇到别人意见的时候好好先去验证一下自己的产品!而不是先来指责别人的善意建议!

另外我们作为用户,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专业的解答,请再看看我的帖子,包括我在你们公司论坛的的一些贴字,还有我曾经发给你们的技术支持的关于以太网升级程序的建议和意见,实话说,我从来还没得到太满意而准确的答复,大多是答非所问的几句初级技术支持的解释,估计是也是从研发听来的而不是自己真正经验所得。

呵呵,不说了,其实早就有点失望了,最后一次给你们发帖了,因为不可能得到正确指导,先报个歉,虽然话有点粗但是我觉得自己理不算粗,基本都是事实,祝大家好运!

网友B:
一个重要的事实:全国做以太网的极多,但真正做稳定的极

如果一个有技术实力的公司做出了一个稳定可靠的以太网应用就会当作宝贝来看待,不会轻易示人,想得到也行但要付费。因为要做稳定了真的很难。
如果从网上免费下载的或者是轻易地得到的应用方案,往往也是不够稳定的教学类方案。
一句话,做技术必须要潜心研究来不得半点浮躁。

网友C:
大众学习板

   首先声明一下,此开发板叫"EasyARM8962",而不叫"ZLG8962"。这是一款面向大众的学习、评估板,只供参考设计。楼主不能以工控的标准套在此板上,而片面的说Luminary的可靠性有问题。
   正如楼主所说的“事实胜于雄辩”,我也是搞工控的,搞了很多年,微软、VOLVO、GE、DANFORCE都是我曾经的客户。 现在用Luminary做电机控制器,直流的、交流的、同步的、异步的、带CAN的、带以太网的,没有发现任何可靠性的问题,而且都过了ESD、EMS、EMI、震荡、浪涌等标准。我们有Luminary在SGS做的可靠性认证,数据表明,EMC性能比一般的单片机高!但是,可靠性不能只靠单片机来保证,必须外围电路、软件设计等都要有过硬的保证。

(Steven Zhou)

网友B:
关于楼主在贴子里提到的两个Luminary芯片技术问题

RTC问题:
  Luminary芯片提供有两种RTC方案,一个是Timer模块的32位RTC定时器模式,另一个是专门的冬眠(Hibernation)模块自带的RTC定时器。楼主指的应该是后者。Luminary Micro在冬眠模块的设计上原本的想法是好的,但事实上确实存在不小的问题。从2008年开始,新推出的型号已经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放心使用。有关冬眠模块的问题,这里已经有**进行了专门的说明,请大家参考:
http://www.zlgmcu.com/luminary/exploitation_guide.asp

ADC问题:
  曾经有热心的客户反映说Timer0~2都可以正常触发ADC采样,但Timer3不行。我们马上安排技术人员做了测试,发现Timer3在32位定时器模式下确实不能触发ADC采样。随后也得到了Luminary Micro官方的确认,他们将在以后新推出的产品里修正这个问题。

(zlgmcu_wdx)

网友D:
有问题就是有问题

再多的辩解还是不能掩盖问题。
嗯呐!

网友E:
LM8962 做了产品,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

LM8962 做了产品,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
不过在BBS上的回答一般找不到ZLG的满意答复.
电话当然可以,但这个BBS,好象没有用了...:)

网友F:
应该是程序的原因比较多

人家只是开发板或评估板,你却要以工控板去衡量,人家提供的程序仅是demo,你可要用于商业运用,这本身就是楼主的问题了!

做技术的人千万不要以时间长短来论资格,这是SB的行为,以老卖老,最让人讨厌!

另外建议:你最好做一个debug系统,当程序出现问题时,调用debug系统进行不断电查询,给你举个例子吧,inetl的CPU曾经有过问题,但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碰上不,因为出现的机率是亿万分之一。产品运行3天不能就说是稳定,还是有特定的因素才会引发问题,这些特定的因素有可能是你根本就没有想到的东西或者这个因素在你的知识之外,一个稳定的系统要经过长时间的程序不能断电的debug才能发现这些东西,这就是稳定性很难的原因。
    听过一个笑话,一个老程序说,IBM用1年设计的东西他一个月能搞定,IBM运行10年没问题,他运行1年崩溃

你的程序我想就是这个原因,还是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网友G:
Luminary以太网还是很稳定的

楼主,你好!
    我进来几个月一直都在做Luminary以太网方面的,系统不文档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正如前面几位说的,8962是开发板,不是工控板,在网上下载的程序也只是一个Demo,我们仅仅也是提供一个通信的例子,Demo就是Demo,并没有保证它的稳定性。我刚开始做以太网的时候,开始也是遇到死机的现象,但经过无数次的实验,都终于找到了原因。刚开始我在将移植LwIP到Luminary上的时候,运行一段时间总是死机,但我并没有怀疑协议栈或者硬件,LwIP既然是一个著名的协议栈,纵然有很多的不足,也不可能运行一天或者两天就死机。所以问题肯定在自己的移植代码上,后来,我阅读了LwIP的很多的源代码,阅读了它的内部工作机理的文档,到现在我移植的已经很稳定了。在6965上运行一个3天5天都没出现过死机的情况,至于更长时间我没有测试过。但是我在用sniffer软件测试时,给网络100%的负荷,网络仍可以正常工作,仿佛若无其事。承认8962板子是开发板,在EasyARM8962上测试时在网络负荷100%时确实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对于一般用户学习来说已经足够了。你要是一定用于商用或者工控,那肯定不能拿开发板来用。
     以太网升级的问题,ZLG的网站也有例程,你可以下载来看。例程及文档已经写的很清楚了。
     总之,Luminary的以太网经过我们的测试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H:
开发板光盘带的那个ZLGTCP,用了哪天死可能都不知道……

ZLG内部人都承认了……

网友F:
楼上和楼主一个样

还是不明白什么是开发板或评估板,什么是demo程序

楼主:
既然大家都说了,我也就再罗索几句,如有得罪请见谅。

其实大家都没仔细看问题就在断言我所说的问题,我说的不是以太网不稳定,而是整体的稳定问题,说实话我根本没使用ZLG移植的以太网代码,我使用的是Keil的以太网库函数,我相信一个大公司的商业化代码必然有一定的稳定性,道理不多说了,自然和ZLG也在一直强调自己的商业化产品很稳定、很可靠一样。(当然一定有**的朋友会说Keil也有不少BUG,此观点我也会同意,但是谁能保证自己的代码没有BUG呢?反正我是从来不敢这样说。)

其次我发现的主要问题是DEMO板“相对”我们以前使用的MCU算是非常频繁的死机了,通过跑马指示灯,程序应该是跑飞了。而且使用看门狗后,在因为其自身跑飞引起的看门狗复位就会冲掉一部分(不是全部)写在FLASH最后一个块内的数据!但是如果使用ZLG的例子程序,使用按键来造成死循环,然后触发的看门狗复位就不会冲掉数据.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是我程序的问题,按正常的理论来说,只要是看门狗复位,都应该冲掉数据才对是不是?(而且我的程序虽然有写FLASH的语句,但是运行期间是不操作的,非要发很复杂的一条UDP报文才会操作FLASH,可以保证不是因为程序设计的逻辑错误。)

再次,我一直强调的是相对的稳定性,是和我们以前使用的MCU做的比较。而且负责任的评论者应该是看到过ZLG的开发板了吧,我想上边提出的答复,说是布板需要注意的那些问题,ZLG的8962DEMO板难道没有按照那些理论去处理吗?况且我只是使用了以太网和事先写了点数据在芯片内部的FLASH,什么AD、485都根本没使用,其他的就更别说了,基本上算是裸奔了。就是这样,频繁的死机才让我得出以上的结论。

另外不提名的夸一下我们以前使用的MCU,按道里来说使用MCU+片外FLASH程序存储+外部RAM+RTL8019的分体式电路可能受干扰的问题更加严重才是,但是情况正好相反,一直很稳定!而且我们以前哪里用过什么小磁珠,更没用过那么多钽电容,104P也就是理论的用了一些,由此看来,两个MCU相比较,重点不同的就应该是自身的体质问题了。所以再说一遍,我才得出以上的结论!

最后解释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开始就有人标榜自己经验如何丰富,产品如何稳定,我决口不会提自己搞了几年小技术,我这人就是这样,如果你谦虚我比你还谦虚,如果你要是非要显吧自己的实力,我会更比你骄傲!

楼主:
最后再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

费了这么多时间,用了这么多精力,提了这么多意见的人,如果他不是想推销自家的芯片或产品来恶意诋毁对手,那应该算是非常有诚意的客户了吧?!!

对!我就是这样的一位!

这款芯片的优点太多了,我也就不罗嗦了。

而提出来的这一点点问题,也是要引起厂家的注意,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产品,但是如果一开始就要让提意见的人回家去闭门思过,而给出的也只是店大欺客的架势,正如zlg315的答复一样“觉得好继续使用,觉得不好请选其他厂商!”那就一切都简单啦。

网友A:
遇到问题我相信我们可以与客户共同解决的,我们有这个能

    我不相信是芯片的问题,不要说NXP现在将lpc2000的Bug改好了,过去几年我们用lpc2200做产品已经出售了50K给客户,很多都是用在大家不可想象要求特别可靠的场合,但是一直没有不稳定的现象,但是我们很多客户也一直在抱怨,因此我认为关键在于设计。
    lg75网友,大家争论没有什么不好,完全没有必要生气去上纲上线,事情还远没有严重到如此程度,开言争论是我们技术进步的必由之路!我不是不相信您遇到的现象,但我认为一定不是芯片的问题,如果您选用了Luminary做产品的话,我想我们一定能够做好技术支持将产品做稳定,仅此而已别无他意!如果是提意见,可以换一种方式,我们可以探讨和进行实证,这样的提意见方式对厂商的结果意味着什么,我想您比我更清楚,有时用户的“意见”并非一定准确,但一些用户却常常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且非常自信而固执,特别是工作多年的开发工程师,所以我才说“觉得好继续使用,觉得不好请选其他厂商!”我做了这么多年我非常明白客户对我们的价值和意义,那有将客户推出门外的道理呢?如果芯片确实如您所说的那样,我不会说一句话!而事实上呢?不是!难道我们不需要表明态度吗?过去客户提到lpc2000的Bug时,我从来就是一言不发,因为真实存在我无话可说!还有使用RTL8019做产品肯定不会有问题,因为RTL8019的工艺相对现在非常原始,所以非常稳定!如果使用新工艺的以太网PHY,不使用有源晶振要想达到工业级标准一定不行!
    还有上面的网友提到我们提供的以太网DEMO,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如果当作UDP来用,一定是稳定的,还有用户应用层软件的设计也非常重要!

网友H:
EASY ARM 8962。14楼估计是没有用过。

技术支持告知不要用光盘自带的ZLGTCP,建议购买商业版或者用UIP……

网友I:
ZLG出的以太网模块很不稳定

现在改100TL,但又看到这些信息,迷惘了

尝试了10T和100T的教训,被迫看上100TL,希望别出大事情

网友G:
大家想想

     大家可以想一下,zlg提供了一个学习的ZLG/IP,在国内你能否找到一个像ZLG一样提供源代码的免费TCP/IP协议栈软件包?一般用户在刚接触以太网的时候对一大堆的协议会感到迷茫,尤其是要懂底层的时候。即使拿着国际标准的TCP/IP协议,那也仅仅是一个协议,它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算法。仅仅靠看协议原文就理解协议工作机理是很困难的。当有一个现成的实现TCP/IP的软件包源码给你参考的时候,你学习协议的时候就会容易很多。我们是真诚希望ZLG/IP软件包可以带您走进以太网设计的精彩世界。
    以前有客户在使用8962的时候,有的打技术支持的电话直接问的是协议栈软件某个文件中第几句代码是什么意思?学习者问的是这么的详细。而大家还还可以看看,当今世界,又有多少TCP/IP软件包是免费的?只怕是很少的了!而即使的商用的,提供源代码又有多少,又有多少会给您解释其中某句代码的意思?
    我们是很希望你能选用我们的产品,如果有问题的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您解决,我们也希望你设计的产品更加稳定!

楼主:
公平公正地说。。。

ZLG某些方面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在技术本土化的贡献之上,我想国内没有哪家敢说比ZLG要做得好,毕竟那些都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这点上我们不能抹杀ZLG。

不过我贴这个帖子的主要目的也是希望可以给ZLG一些压力,转而ZLG必然也会给厂家正式的提出一些反馈和意见。如果大家都是躺着看成绩,只说好不说坏,那咱们不也就成了人民政府了嘛,搞技术咱不能这样,呵呵。

再次强调,我没有真的使用过ZLG/IP,所以我不能发表意见,我只是简单的跑过开发板的相关几个DEMO,感觉还行,收发都没问题。(其实包括Keil的Http_demo例程,如果一直打开那个有效连接监控界面(其自动定时刷新页面),死机更加频繁!!!我还没研究是谁的原因,ZLG板?或者Keil代码?感觉这个是代码问题多些)

我认为如果厂家能把下面的问题加强,我还是很想去使用Luminary ARM的,毕竟其优点也是很多。
1. 芯片的稳定性,包括库函数的稳定可靠性(整套方案的稳定可靠)。(还是那句话,我是和以前使用的MCU相比较的感觉.)
2. 6xxx、8xxx系列RTC实时时钟,既然要当“表”来用,就要有个表的样子,时间复位在我们的应用中是很可怕的!不准不要紧,要紧的是别乱就行!哪有带着电池还不行,必须要电源的RTC哦.(说新出的USB系列RTC改进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把以太网的也改好,期待。。。)

最后还是个建议:
    虽然ZLG的例程已经很多了,但是还希望可以有更多(但一定要要简洁专一,千万别几个功能混在一起,学习就是要抓重点嘛)的小例程。
1. 针对Luminary ARM使用NOR FLASHF的文件系统。
2. USB视频摄像头驱动,语音视频压缩解码开发包。(高端不要求,毕竟是低端的芯片低端应用即可。)

最后,祝ZLG早日成为中国单片机技术先驱导师!

网友J:
看来是大家对ZLG的期望过高,希望做得更好!

也只有在ZLG的BBS
大家才会争得如此兴奋
大家共同努力奋斗!

网友A:
谢谢!我们一直在努力。

    今年计划增加155人将达到800人,明年还会增加150人,不管是否金融风暴,我们赚到了用户的钱,我们就一定会拿钱出来加强投入和开发为用户做好服务,在销售芯片的同时我们自己会使用代理的芯片做产品,只要用户选用了我们代理的芯片,一旦遇到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用户解决问题!请大家放心。

网友K:
我正好只用了UDP的组播方式

还有上面的网友提到我们提供的以太网DEMO,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如果当作UDP来用,一定是稳定的,还有用户应用层软件的设计也非常重要!

我正好只用了UDP的组播方式,程序是在demo上改的,屏蔽了TCP协议部分,希望不会有啥问题,连续通电8小时,暂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L:
路过路过

凡事都没有绝对,看了上面这么多的争论,我也学了点,呵呵!

网友M:
情感上太伤楼主的心了,而非技术层面的问题

“我不是不相信您遇到的现象,但我认为一定不是芯片的问题”
--------------------------------
客观的问题说得这么肯定,把楼主提建议的热情全浇灭了。

“只要用户选用了我们代理的芯片,一旦遇到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用户解决问题!请大家放心。”
--------------------------------
主观上的决心,所有的客户都期望看到。

网友A:
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每年大量招聘人才就是为了

网友N:
不容易啊

800人的RD团队,就光发工资,一年也不少啊,大家可以算算!

网友O:
RE:打口水仗没有用,最好用事实说话

看来争论的焦点是lg75认为自己的测试程序没问题,问题肯定出在芯片上,而ZLG的工程师则非常肯定芯片一定没问题,是lg75的测试方法有问题。我建议:lg75如果真想解决问题,请和ZLG工程师电话联系,把你的代码发给他们测试;zlg工程师如果真的要想平息这场口水战,给大家一个信服的说法,同时也让用户真正放心的去使用LUMINARY,那就也请主动联系lg75,把你们测试代码和方法发给他,这样互相测试,最后用事实说话,而不是在这里争论。我相信,如果这样做,大家都会有进步!

楼主:
其实也不是口水战了,工作比较忙,我也没再去深究这些问

而且我的观点是通过与以往使用过的芯片进行比较所得,觉得那个ZLG8962 DEMO板的保护处理已经比我们原来的产品可以说夸张的多了,但是我们以前基本上在开发环境没遇到过频繁死机或复位,而现在我手边的两家LM3Sxxxx开发板产品都有频繁死机的问题(加了软件看门狗不死机了,但是复位还是比较频繁,两三天一次,而且有冲掉一部分我们事先写在芯片内部FLASH数据的现象。)
所以说我只是感觉:
1.这个芯片好像有点娇气。
2.基于其RTC的设计,以及网站上看到其他朋友的AD问题啊什么的讨论,觉得这个芯片还在初期的上市阶段。

网友P:
re

这还不简单,直接换芯片!

网友Q:
说句话

楼主的标题还是有点问题,会给人误导.

不能绝对证明是片子的问题,

是有可能会给周立功带来商业损失的.

网友R:
原来这样啊

周立功板子的例程不能做商业应用.
不知板子可以不?
我还想买个学习版当核心版插上用呢.....

网友S:
很热闹

 老周,我也希望开发板跟工控板区别不要那么大,如果是开发板故意搞得不好,好像死机了就是应该的,作为技术角度,这样行吗?。。。如果以这种思想,这样就忽悠初学者了,也是不好的行为。呵呵,

网友B:
学习板跟工控板的区别源于“成本”!

我们卖学习板是不赚钱的,相当比例的学习板是赠送给客户、学校的,根本是赔本买卖。一年下来的销售量也有限,赚不到钱的。
工控板则不同,要保证在各种复杂恶劣条件下都能可靠运行的。实现功能是一回事,要做得可靠稳定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开发过程中投入非常巨大,外人是难以想象的。核心技术资料一般不对外公开。
显然,学习板跟工控板定位不同,成本就有不小差距,这也是市场的实际需求。

网友J:
LG75 我们一起测试LM3S8962!!!

LG75大侠:
    看了这个帖子,我很想明白,就是你的这个情况,是在开发板上,都是会出现运行3天左右就重启,还是只有在你的一块板子上。
    能把你的测试源程序发给我也测试下吗?我有几块LM3S8962的板子,IAR、MDK下的不限,我们的已经量产呀。如有可能我希望我能把程序修改得更健壮些。
   linghu886@126.com

网友T:
建议

有人指出问题真是好事,为什么不把开发板也做的和工业产品一样的稳定,大家都赞不绝口呢?

你有不是那些二流的公司,气度要够啊!

不是说开发板就可以应付就可以了!否则会误人子弟的!而且还有宝贵的时间精力等!鲁迅说的:浪费别人的时间式谋财害命啊!  !

对ZLG一直看好!提一些意见啦!如果觉得上面子就当我胡说好了!不要太在意!

从来没有用过ARM,不过做技术的都最怕走弯路!

网友U:
死机不可怕

    用仿真器跟踪吧,找找原因,干这行差不多十年了,我从没用过看门狗(不过我开发的产品不是用在无人值守需365天工作无人去管的地方)。但根据个人经验死机的情况一般都由软硬件引起(在无强烈干扰的情况下)。所以一般情况出现死机我不会首先怀疑MCU的问题,ARM出现取指及写数据错误还是比较好查的。特别是你提到的会导致误写FLASH的问题,你可以接仿真器在合适的地方设断点拦截;你也可以将代码中所有写FLASH的函数注释掉再测,看是否还会出现误写FLASH的情况?

    如果一定要说是芯片的问题,也要给出一个令人一看就信的理由啊,根据楼主的描述,感觉抱怨更多些,证据还不够充分。

    这个贴子看过几回了,本不想说什么,还是忍不住说了几句。

网友V:
顶这句,希望发展的更好...

ZLG某些方面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在技术本土化的贡献之上,我想国内没有哪家敢说比ZLG要做得好,毕竟那些都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这点上我们不能抹杀ZLG。

网友W(2009-01-25):
哦,谢谢楼主分享实用经验

芯片有bug常见,所以选型慎重,实用查出有问题的要小心,能不用就不用

后面的战士会跨过前面战士的尸体继续前行,多谢了

网友X:
这就是人们讲,最典型的: 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就是人们讲,最典型的: 站着说话不腰疼。

<<为什么不把开发板也做的和工业产品一样的稳定,大家都赞不绝口呢?

网友Y:
haha

呵呵,我是来看狗咬狗的!

网友Z:
呵呵

软件/硬件都有可能出问题,厂商、客户也都有存在bug的可能,有问题得耐心解决,不能只顾着你骂我骂的。

网友AA:
讨论好,要多讨论

  看了大家的讨论,感觉大家对技术工作都很关心,对技术现象也都很热情,表示下支持。 不过语言还是要温和点。 技术支持这个东西很难说的。 很高的高手毕竟很少。 所以大家还是平心静气,共同面对问题,**协作,把问题弄清楚。 不要只提问题,然后撒手不管。。。。。。

网友AB(2009-03-06):
不能说这个芯片肯定没有bug

97年我就用过clps7111,国内应该是第一批接触的ARM7,花的美金购买的SDT2.0。当时7111就有bug,是中断优先级方面的,我将bug提交给了cirrus logic,后来使用软件方法屏蔽了硬件bug,也能正常使用。我不认为芯片肯定没有bug,关键是否能够通过一些办法屏蔽,国内很多做产品的不愿意共享资源,发现bug也是自己捂着盖着,生怕别人学去了。因此现在国内的嵌入式水平比国外就是差(真正的产品开发稳定方面,不是实验室),有问题我基本上都是去国外邮件列表或者论坛查询,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有实际意义的解决方案。

网友AC(2009-12-17):
我在用Luminary的LM1138时出现了看门狗不起作用,建议在设计时应加外部的看门狗。

网友AD:
用国产仿真器有时候气死人,ZLG已经很不错了!继续加油吧!

网友AE:
在看大家争论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AF:
看题目吓了一跳,原来是去年的

网友AG:
偶都想用 CM3  LM3S8971 做电机控制
不想在用2407了
要是 TI的CM3 流明 不可靠的话 换 ST32的了

网友AH:
看来这里争议很强,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AI:
是啊,在争论中看到了一个企业的态度

网友AJ(2012-08-30):
你们的技术支持到我们公司两次,我要求你们帮忙把LWIP的路由重定向问题解决,结果毫无音讯……

网友AJ:
都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技术支持的。说什么工业产品。卖给我们的编程器不到半年全部坏了。

网友AJ:
11# ZLG_LumETH 我用LWIP也是几天都没有什么问题。只是驱动要注意处理好。

网友AJ:
回复 楼主:

LM的最后一个区是中断向量表吧,不能存数据吧。

网友AK(2013-07-27):
工控板和开发版很不一样,比如我拿着周立功的DEMO板,也只是简单测试下实用性功能,外围电路往往需要自己搭建。而且内部看门狗不好用,往往需要搭建外部的,况且防护和纹波处理这些DEMO板上都没处理。不是防护太多,而是防护不够。

网友AK:
就像ZNE-100TL的开发版上的电源芯片78M05才5元钱,我得电源部分就要150+,我觉得把开发版做成成品有点强人所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