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ds1.2变量初始化问题

楼主(2008-12-17):
请问周公,我在用ads1.2调试LPC2478的板子,发现我在定义全局变量时不能初始化,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RE:

   你好,能更详细一些描述你的问题吗?最好给出代码。

楼主:
Re

这个情况是在做大工程的时候才出现的,小工程不会出现的。
简单的说就是:
static int i = 0;
int main()
{
    if(i == 0)
    {
        。。。。。
    }
}
像这样的程序,if里面是跳转不进去的。那个i是一个随机值

网友B:
分散加载文件的问题

看看你哪里加了NOINIT,是不是加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