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MiniARM模块 zlg/ip问题

楼主(2009-01-12):
购买了zlg的miniarm m22a工控板做产品。
我们目前设想:miniarm与PC双机互联,PC做服务器端,miniarm做客户端,由miniarm主动去连接访问PC机上的Web网页,同时从该网页上下载文件。

我们知道MiniARM的范例程序已实现MiniARM做服务器端,PC做客户端,PC主动发送http请求,访问MiniARM里的Web网页。

     不知道我们的设想是否可行。zlg/ip是否支持这种功能。盼望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2009-02-13):
做服务端webserver容易一些,但是做客户端就有点复杂了

做服务端webserver容易一些,但是做客户端就有点复杂了。zlg/ip只是个中间件,利用已有的API实现简单的功能是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价值不大。

网友B:
。。。

 如果功能与界面负责,还不如在PC机上作个上位机软件,用TCP传数据就可以,如要用WEB方式,如果功能简单采用web才有点用。

网友C:
ARM模块会不会很贵

网友D:
RE

   http协议中,服务器端较简单,超文本文件的解析等主要功能是由在客户端的浏览器完成.所以客户端编程比较复杂,用ARM7来解析复杂的超文本文件难度较大,在实际应用中也不实用.
   一般嵌入式应用中,我们在工控模块上配置HTTP服务器,通过浏览器方便的进行远程监测和远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