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XX,I2S输入设为Mono,RX的FIFO

楼主(2009-01-15):
接收的是左声道数据还是右声道数据。。

楼主:
顶一下,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也许我是错的,

但据我知道,mono和stereo是文件的格式,和接受端左右声道好像
没关系啊!!!

网友B:
mono和stereo是文件的格式

 mono和stereo是文件的格式,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C:
应该是同时发送到2个声道吧

楼主:
TX FIFO设置成MONO肯定是同时发到左右声道上面的。

但是RX设成mono是什么样的呢?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C:
估计是两个声道混合吧...例如各取一半然后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