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已解决]关于IAP的一个奇怪问题,有人遇到吗?或分析一下

楼主(2009-02-06):
selSector->EraseSector->SelSector->RamToFlash的时候在擦除的时候"卡"住了...执行擦除函数里面(IAP)出问题了 ,(程序不方便JTAG调试)函数不能返回。直接SelSector->RamToFlash没有问题。但这样只能就只能第一次写的数据对了。谢谢

楼主:
解释一下

就是擦除函数的这句:
    (*void(*)())IAP_ENTER_ADDR(paramin,paramout)
SelSector函数和RamtoFlash的都没有问题。
在什么情况下擦除不了?程序不大 256K的FLASH,擦(13)高扇区。

以前IAP升级的时候也没有发现问题。现在是想写些配置信息进去。但擦除不了

网友A:
isp

用isp能擦除这个扇区么?

网友A:
iap

还有,“执行擦除函数里面(IAP)出问题了”是出什么问题
没有擦除动作还是死机?
可不可以用串口把paramout的结果发送出来看看??

网友B:
是不是编译器里面没有设置好

是不是用ADS的,在编译器里面的language Setting 里面,关于 C /C++ complier 的ATPCS 中, 要勾选 ARM/THUMB interwork 才能让IAP 指令正常工作, 否则会死机

楼主:
Re

1. 烧代码是用ISP全擦的,所以应该是可以擦的;
2.关键  (*void(*)())IAP_ENTER_ADDR(paramin,paramout) 没有返回了啊,死机了? 为什么擦除函数里的这句执行IAP会死?而选择扇区与写扇区没有问题?
3.采用的是Keil. 如果死的话执行这个之前,SelSector函数也有相同语句啊

谢谢各位的关注,谢谢.

请高手或周立功的工程师继续提供可能的问题存在点.谢谢!

附:以前做过IAP 是没有问题的.一切正常的.奇怪

楼主:
Re

没人遇到过吗?上面几位兄弟提到的问题仔细检查过了  不存在。奇怪的是为什么单单擦除的时候死机

网友C:
关于IAP的一个奇怪问题,有人遇到吗?或分析一下

我也可能存在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LPC2294HBD144/00,也可能在执行IAP的时候会死机,现在也不知道怎样解决,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交流一下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晕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晕

网友E:
iap一定有问题

我用过2292的iap,也发生了iap保存的数据丢失的情况。后来我写了一个程序测试,流程是这样的:上电后先将iap中的数据通过窜口发出了,在写入一个新的参数,等待几秒钟,下电。这样反复测试,成功率90%,总有1,2次会有问题,读出全是FF。各种方法都测试过(例如:在个个函数间加延时,可以提高可靠新),但是不能100%可靠。NXP的片子有很多的BUG,不然不会给zlg代理的。

网友F:
RE

    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在执行Flash编程/擦除操作命令之前必须执行“Unlock(解锁)”命令。其它命令不需要解锁命令。
    要使自动波特率正确工作,晶振频率应当大于等于10MHz。对于LPC2100/LPC2200系列ARM的Boot代码没有使用片内PLL,而且外部晶振的频率必须大于10MHz;而对于LPC2300系列ARM,Boot将片内RC振荡器作为PLL的输入时钟源,并产生14.748MHz系统时钟,对外部时钟无要求.

网友G:
中断问题

我之前也遇过如此问题,是中断没有设置好。你检查一下中断,擦除与写都要关闭中断。

楼主(2009-03-12):
:)

好久没上来.12楼说的对.其实这个问题考虑过.
我关中断用的是
__inline void disable_IRQ
{
    int tmp;
    __asm
    {
        MRS tmp,CPSR;//读CPSR的值
           ....0x80....
        .......
    }
}
问题在于此:跟踪调试发现,执行此句之后,操作根本没有改写CPSR中对应的位.仿真应该也可以看到的啊
而我的程序中定时器开着的,在擦的过程中(时间相对较长),中断,导致程序出错.
MRS tmp,CPSR;//读CPSR的值
这个好多书上都是这么写 也没注意...有问题么?
11楼的回答好像外交部的发言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