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T2378i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09-02-08):
(无正文)

网友A:
re

98KB是芯片内的总内存,用户可用的内存大小会根据模板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对于T2387I而言,具体为:以太网模板为58KB, 文件系统模板为62KB.
可以在你的代码里加上断点,调试一下,看程序具体死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