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XX ISP2.2.3下载程序问题--急求

楼主(2009-02-21):
之前用的低版本ISP下载软件,给LPC2104下载的。现在换成LPC2103,老版本没有2103的单片机可选,卸了装ISP2.2.3.可是所以的单片机型号都不能选了,什么问题呢?

网友A:
那个型号是软件自动检测出来的,不是手工选择的

那个型号是软件自动检测出来的,不是手工选择的

楼主:
ISP只能和单片机建立同步,不能读取ID怎么办。

我读取LPC2103单片机ID的时候,发现能同步上。
监视串口的时候,发出这个数据
StopBits: 1 stop bit, Parity: No parity, WordLength: 8
3F    53    79    6E    63    68    72    6F    6E    69    7A    65    64    0D    0A    31    ?Synchronized..
然后能收到这个
53    79    6E    63    68    72    6F    6E    69    7A    65    64    0D    0A    53    79    Synchronized..Sy
6E    63    68    72    6F    6E    69    7A    65    64    0D    0A    4F    4B    0D    0A    nchronized..OK..
然后就不再发数据了。我试了一下正常通讯的时候,串口接下来向单片机发送我设置的频率如11111,即使晶振频率不对也能通讯上
31    ?Synchronized..1
31    31    31    31    0D    0A    55    20    32    33    31    33    30    0D    0A    4B    1111..U 23130..K
0D    0A    4A    0D    0A
单片机回复
31    31    31    31    31    0D    0A    4F    4B    0D    0A    55    20    32    33    31    11111..OK..U 231
33    30    0D    0A    30    0D    0A    4B    0D    0A    30    0D    0A    35    32    0D    30..0..K..0..52.
0A    31    0D    0A    4A    0D    0A    30    0D    0A    34    32    39    33    39    38    .1..J..0..429398
34    30    35    30    0D    0A                                            4050..
为什么连LPC2103的时候就不发送设定的晶振频率了呢?                                                ..J..

楼主:
LPC2103的ID是不是327441啊

LPC2103的ID是不是327441啊,用串口大师分部和LPC2103通讯时读上来的是这个。

网友B:
RE 冯广周先生

冯广周先生:

您好!

您可以选择到http://bbs.zlgmcu.com注册、发帖,并等待我们的技术支持工程师回帖答复。

如果您对得到的答复不满意,在购买了我公司的芯片或产品的前提下,请拨020-28872377,找唐工为您电话支持。
                                                                                                    周立功广州技术支持中心:王凌

楼主:
问题是我的LPC2103在ISP下程序的时候回复数据丢失

我这块LPC2103 都是0813A,08年13周第一批。同步信号后会少发一个0A,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如图是LPC2106正常读ID。

楼主:
LPC2103少数据少0a

如图,试了两块片子都是一样。

楼主:
重新买了芯片还是这样。

刚才深圳买回来的是08年17周生产的,还是一样的效果。有朋友用那个ISP软件下载程序的呢?给一个软件吧。谢谢。

网友C:
偶isp不成功的时候,一般都是串口有问题

网友D:
怎么不用FLASHMAGIC试一下呢?

楼主:
问题找到了,串口有问题

我的USB-232的线有小问题,说来也够倒霉的连LPC2106的时候正常,连LPC2103的时候就不正常。现在这两个软件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