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DS1.2的问题

楼主(2009-02-22):
我使用zlg自带的模板“ARM Image for uCOSII for lpc2131”,在ADS中编译选项没有DebugInRam,请问zlgARM和版里的各位应当如何设置,让它出来这个选项?

网友A:
LPC2131RAM太小,UCOSII在RAM里加载不了?

LPC2131RAM太小,UCOSII在RAM里加载不了?

楼主:
呵呵

你的意思是肯定句,还是问句

网友B:
编译选项文件

模板里面带有三个和编译器选项相关的文件,需要手工修改吧?